[内存维修]
将16位8个颗粒的,我想让他只用其中的4位,如何操作

楼主(2010-03-06):
我有一个内存,是8颗粒的,16位的,256M的,测试时是浅红色,全红。不是那种全红。

我想只使用他的4个颗粒,我该怎么弄,请师傅们指点下

网友:
这跟pcb设计有关系,不能乱拆的,
如果他是8颗就是要8颗全上
但是也有列外,pcb设计成4颗,不过现在很少见了

网友:
明白,如果我把8颗粒换到4颗粒的PCB板上,也许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