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915GM

楼主(2010-03-06):
今天修了一片 HP  DV1000   南桥为FW82801FBM  北桥为915GM 的主板,不良现象为,上电  电流为0.38  装上CPU DDR 电流跳到0.58左右,诊断卡跑的代码   不抓DDR ,拔下DDR 上电,指示灯有闪,这下好了,北桥虚焊,先加热北桥在说,结果现象依旧,郁闷,说明北桥没有问题,死马当活马医,试着加热南桥,上治具上电一试,久违的COMPAQ画面出来了! 此种板子,不显示,有时候是南桥虚焊所致,希望同仁们维修此类现象时,注意。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各位高手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
学习了,南桥引起该类故障的几率不是很高.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通病,也得怀疑一下

网友:
这机器CPU供电也爱坏

网友:
这机器最常见的故障就是19V对地短路咯  用电压一烧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