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2.9 支持160g的硬盘吗

楼主(2010-03-06):
mhdd2.9 支持160g的硬盘吗,今天买了块maxtor的160g硬盘  盘体标注LBA 32584466 MHDD 却认2684465 (数字可能有误,凭记忆) 认到容量  130G,请问是不是盘有问题?补充一下  我用的是pc3000的845主板,难道是137g的限制?可是听说mhdd直接存取硬盘,不需要bios的支持.

硬盘厂商是按照1000Byte=1KB,1000KB=1MB,1000MB=1GB;

而系统的换算法则为1024Byte=1KB,1024KB=1MB,1024MB=1GB。

所以硬盘标称的容量会与实际容量有差距,那么该怎么算出硬盘的实际容量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列一个公式:

1000*1000*1000/1024/1024/1024=0.93132257461547815625
结果得出一个数值0.93132257461547815625,我们就把它看成0.9313吧,如果换算硬盘实际容量,只需要将硬盘标称的容量乘以0.9313就可以了

例如:80G*0.9313=74.504G

160G*0.9313=149.008G

250G*0.9313=232.825G

320G*0.9313=298.016G

500G*0.9313=465.65G

网友:
没人回  自己说下吧 后来 换了台 945的机器 用mhdd2.9还是那样  用diskgen显示正常  后来换mhdd4.2 4.6都能正常识别看来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网友:
支持的,没有问题

网友:
但要插在ide2 并跳主而己啊

网友:
再不懂可以问我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