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示波器

楼主(2010-03-06):
如何使用示波器?我是新手

网友:
这需要经验的 可以找个好的板子 先检查一下 看看好的时候什么状态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怎么事业 哪位前辈 教下

网友:
暂时属于绝密,就像场馆控制级是个方波,而方波体现出2个电平而这个就是控制的关键。但是不是任何都有波形你可以测一下,像场管的三个级两个级只有点位没有波形。如果条件准许可以找好的东西测试慢慢的就知道了最好测试36v以下的器件

网友:
这要看你是什么样的示波器了

网友:
要的是时间+经验,多测量才能总结出来,我用了8年了,呵呵

网友:
示波器主要用琰测量信号,也就是频率,也具有万用有的功能。

网友:
没用过  它不带说明书吗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不知那位前辈详细说明一下,最好是视频加电子书。

网友:
出钱吧---哇哈哈----钱到技术到----
去基地就可以学到 笔记本或主板维修中-----示波器的应用哦---
也可以跟我学----哈哈--不过你的来我这里。

网友:
我也不太会用的,一般就是看一下波形,还有就是高低电平的跳变,那个帧信号到今天也没有看到是什么样的,说来还真是惭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