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之后PS2键鼠不能用

楼主(2010-03-06):
PS2键鼠在进系统之前是可以用,比如说按“DEL”进BIOS是可以进去的,但是进去系统之后PS2键鼠就不能用了,以前是可以用的,就是有一次有一个朋友不小心插错了,把键盘的插到鼠标口里面去了,之后进系统之后键盘就不能用了,已经试过清除BIOS,重装系统,确认保险是好的,接口供电正常,是主板是AMD462的威盛芯片组,本人怀疑是IO的问题,但是不敢确认,特来请问各位大虾。IO是W83687THF。急~!急~!。谢谢啦。

网友:
重刷下BIOS看看了!

网友:
快来帮帮我啊,本人没有刷BIOS的工具,(*^__^*) 嘻嘻……

网友:
应该是IO的而问题,换了试试吧

网友:
呵呵。你可以跑一下线路,一般这种就是IO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问题已经解决了。换掉了IO。谢谢了。

网友:
正好我有一个机器也是这样问题~~
我回去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了IO好了一会就又不行了.高手谈谈思路

网友:
先排除软件 的问题  所以先做一下系统  试试。

网友:
查一下排阻,排容,如果都正常就换IO试试

网友:
拆掉排容

网友:
查供电和打对地阻值‘

网友:
俺也是这个问题!回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