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纯平 无显示

楼主(2010-03-06):
今天遇到一台 飞利浦17纯平显示器 通电没有反应 打开检查 发现5411 坏 换了之后 开机有高压 指示灯绿色 就是没有显示
问各位师傅 解决方法 O(∩_∩)O谢谢
解决方法

网友:
补充一下 我又发现 放完电后 开机ok了 蓄上电后 再连续开关就没有显示了 望各位帮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