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s 硬盘认,但不能校验,磁头咔咔响,会是固件的问题吗?

楼主(2010-03-06):
st的sas 硬盘认,但不能校验,磁头咔咔响,会是固件的问题吗?如果是用哪种方法写固件?如果不是固件问题,还能是磁头有问题?是一个磁头还是几个磁头有问题?磁头损坏是砍头还是开盘换磁头恢复数据?

网友:
沙发自己做,没人理

网友:
如果确定板是好的话,那么多半都是有头坏了!检查下是那个头坏了砍了就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