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显示器有条竖着的黄线

楼主(2010-03-06):
开始时显示器黑屏,拆开后发现电容鼓了一个。16V,1000μf 。手头正好有个25V1000μf的。换上以后正常。但半小时后突然出现条竖着的黄线。一开始以为屏坏了。后来十几分钟后,线又消失了。目前为止还是正常的。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能消失,说明屏的问题不太大。是不是LVDS信号问题?检查是否虚了。驱动板上的3。3V是不是不良。

网友:
哦,3.3V是吗,我看看。
怀仁人家

网友:
查一下屏线接口是还松或氧化

网友:
看屏线是否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