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ENOVO 昭阳E 390M的BIOS

楼主(2010-03-06):
如题:求LENOVO昭阳E390M的集成显卡的主板的BIOS
显卡

网友:
哥们你的机器什么问题?我也遇到这个机器,开机无显示,电流0。4左右。想刷bios看看。

网友:
这机器啊 ,到我这是3修机了,动过北桥,动过CPU供电还有BIOS。我换了个北桥。但是还是不好用,怀疑BIOS有问题,所以才求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