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11N液晶改高压板,不能关机

楼主(2010-03-06):
三星911N液晶,高压板坏了,电源板只有3.3V开机电压,接上不能开机,接5V就可以开机,但关机后,灯还是亮的,请问这如何去改,
三星

网友:
我改过的一个明基的高压板的方法是,驱动板上的三极管查到开关信号后转接到高压板上的开关信号,一切的应声正常了

网友:
接按键上的5V,可以关显示器,但如果关主机,不关显示器,则灯管还是亮的,出现白屏,

网友:
被充:灯管亮的,然后渐渐出现白屏

网友:
开关信号没有改好

网友:
开启信号没有接对啊。。连接三极管的。。。重新找找就好

网友:
开关线没找对,三星的比较好找,一般板上接线部分都印有标记,开关一般是SW或是ON/OFF.

网友:
或者是控制三接管击穿短路造成,明基的高压一体版这个情况比较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