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X液晶显示器开机亮一下黑屏

楼主(2010-03-06):
三星943NWX液晶显示器,开机加电电源指示灯正常,接主机亮一下黑屏,看来是高压保护。
    该机是电源高压一体板,两个高压包做在一起,量一组高压包的原边线圈开路,高压驱动芯片为5脚的STU309DH。
    有修过的高手请指点一下,是换高压包(能单独买到吗)或是换电源高压一体板?

    更换高压包后仍是开机一闪即喑,检查高压驱动管STU309DH与正常的阻值有偏差,更换后运行正常。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直接换电源高压板,快

网友:
换包 也就十几块钱

网友:
直接高压板吧
又快又省事

网友:
换高压变压器吧

网友:
建议换高压板,不建议换高压线圈

网友:
高压线圈质量好 还可以,不好的换上几天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