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3-06):
佳能IR3025N的机器,才复印27000多张,现在复印时会卡卡响(开机自检都正常),而且有时复印很淡,清理一下载体又可以复印几千张然后又是很淡。检查齿轮又没见损坏。请教各位可能是哪里的问题,指点维修思路。
佳能

网友:
漏载体吗?如果漏可能载体引起的

网友:
此机已修复。是碳粉的问题,异响是齿轮安装的问题,重新安装并加硅油。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