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MAG796FDII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0-03-06):
我的一台MAG796FDII显示器开始是亮度时暗时亮,暗的时候按显示器菜单按不出来的,后来就彻底黑了。坏了以后,刚开机瞬间显示器边缘可以看到有一些亮光,拆开后测一次电源各个电压正常,行电路没有启动,TDA4856的6(BDRV)脚和8(HDRV)脚都是12V,HUNLOCK脚是高电平,I2C总线两个脚电压是4.9V,应该是正常的,另外15脚(HSYNC)电压才0.6V,不知道是不是没行同步信号。不知道应该怎么查,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行输出级到行高压震荡控制IC3843的第4脚的同步脉冲耦合电容(2KV耐压)不良,可能已变色!

网友:
行输出级到行高压震荡控制IC3843的第4脚的同步脉冲耦合电容(2KV耐压)不良,可能已变色!C365/220pf

网友:
谢谢,我去看看这个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了C365还是不行,我看了TDA4856的一个文档讲15脚行同步输入应该有4.8V,我的才0.6V,不知道是不是没有行同步信号输入啊,我没有示波器,没法看波形。

网友:
电容问题

网友:
行管的控制电压没有上去  查查行激励电路

网友:
今天仔细查了一下,是xray电压到达6.5V左右保护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电压过高,分压的电阻R302是正常的,二次电源电压也没有过高,难道是高压包坏了?我不是专业维修的,要是不是高压包坏的话买个就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