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当机BB的维修

楼主(2010-03-06):
以前修过的机器,很经典,特意写下来!一台笔记本,开机运行一会儿后就会当机,死机,速度很慢,重新启动后有时又会挡在开机画面。拆开后量测各个电压,时钟,没有发现异常。在量测无线槽时发现bus的control信号在当机时停止响应,而其它如CPU ,NB的信号却在RUN,所以判断是南桥的信号不良引起HOLD住了CPU或者NB了,检查南桥到CPU得信号,发现CPU-INTR一直高低高高低高的运行,根据SPEC这是不正常的,由于这个信号持续的由南桥发出来,CPU就一直处于中断处理状态,因此机器当机!换南桥后机器正常!

网友:
这个帖子很平常啊

网友:
能分析到具体信号很不简单

网友:
以前维修笔记本注重的是过程,不是结果,现在恰恰相反了!
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维修基本变成了简单的换件(元器件)!悲哀!

网友:
佩服..这才是维修..知其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