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发黄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3-06):
一台老液晶,看起来发黄,控制菜单按出来看起来颜色很正常。是哪的问题?小白不要笑啊。
显示器

网友:
多是灯管老化所致

网友:
可为什么控制菜单按出来看起来没问题啊?

网友:
VGA芯号线缺B色,换一根VGA信号线试一下。

网友:
呼。控制菜单没问题。呵呵。这就不太清楚啦。

网友:
看下是不是ran的问题。

网友A:
发黄是灯管老化造成

网友:
是的,学习一下灯管老化造成的可能性。

网友:
1、检查是不是信号线问题、
2、灯管老化了。你不是说老液晶?这个占90%。

网友:
灯管老化了吧~要不就是信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