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发这种本本维修案例了,今天发个

楼主(2010-03-06):
  好久没发笔记本维修帖子了,主要是每天都修,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觉得没什么必要,不过维修的思路嘛可以交流交流的。
今天一共修了3台机子
第一台:
一台东芝的笔记本INTEL双核本
待机:0.05A 按开机键没有任何电流变化

测试MAX8734 的LDO5 和 LDO3 发现没有输出,在测IC供电20脚发现没供电。问题找到了

找到IC供电端的源头(就是图片上面的黑色的大保险R015F),此处测试后发现确实无输出,且保险OK。

继续网前深挖,发现是电源15V经过两个P沟道的MOS管得到MAX8734所需要的供电。经过测量这两个MOS管OK的,控制极第4脚都是12V的高电压,沿着控制脚查找电路发现起经过一个电阻后,电阻后面就是芝麻场效应管,芝麻管一端S极接地,D极接电阻,G极(我没查),这时我直接用导线连接芝麻管的D S 极(目的是使那两个P沟道的MOS管导通得到电压),可是连接后发现才有0.53V.这说明那个保险后面有电路才这样。把大保险摘掉。直接用可调电源调到15V 0.8A(我怕烧所以电流调低)快速点到保险R015F的一端与另一端,发先有一端电流飙到0.8A(可调电源保护,说明有电路)测其短路端没有完全对地短路二极管值是013(其实这种不完全对地短路的短路真的很花我时间,要是对地短路估计半个小时内就搞定了)。 一路找这个有问题的线路,终于找到一枚贴片电容上。拆下后电路恢复正常,换之本本OK,得银260,呵呵

还有一台也是东芝的 ----待机没有任何电流,被换过电源芯片,独立显卡的,用的是GM965的北桥,测北桥如图左边的那几个贴片电容发现有2个3个是短路的,拆出北桥后测量发现不短路了,在没上北桥的情况可以开机。重植北桥,放回去,居然发现那个地方有短路了,不过一上电居然开机了,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遇到过,我估计是屏蔽集成显卡用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反正修好就收钱,得银260呵呵

还有一台惠普的6220 进水(吃粉不小心就挨了),触发不了,搞南桥就OK了 得银200

从春节前倒春节后这段时间感觉比平时生意多,做都做不完。 我一个朋友他们公司节后那几天每天接10多台同行的机子,呵呵,不过他利润只有100每台这样。真是强,要是我也这样,买房买车就有望了,呵呵意淫一下。

网友:
965的北桥上面有几个电容短路是正常的!(具体是2个还是3个有点记不清了)

网友:
对。我测过短路的还有外围电容也有短路的呢。  不知道这样是用来做什么作用的

网友:
PM965 似乎没发现这种情况(以前测过华硕的没见),GM965应该是集成显卡的,可是那板有独立显卡,有短路这常我也见过,具体要看电路图,点位图之类的了,研究这个估计不难,但似乎研究这个给我创造不了什么价值,再说也忙,所以没空搞,知道有这个情况就行。

最近真的是很忙,搭档去搞工程了,就一个人,问我赚多少钱?一大堆台式机主板,显卡也有,监视器 液晶 ,硬盘数据恢复。朋友装机的。我真的想把所有都一次赚完,可是维修不像卖东西,有在多也要一样一样来。同时来几个客户,就搞死了,各各都要现场修,最后还是逐个打发,挑赚钱的修。还没得修的就能拖就拖。

网友:
有几个短路是正常的?我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是000啊,这也正常? 2# 周长宝

网友:
能修的笔记本都是小问题!桥坏是最简单的,然后是大型集成快,最难的还是找电阻电容芝麻管。点不亮的笔记本都是比较简单的,点得亮的都是不什么高修的,用久不稳定的是最不好修,还有久是二修三修板是最难的。修玩之后你自己看看你换的零件,是不是都是小问题!!!!!!
第一台,也是被换过键盘芯片 MAX8734 3887以及周围的芯片也有拆过的痕迹,还有注意第一图那连个P沟道的MOS管是一对的,可是芯片都不一样了。在我前面修的那位估计也觉得这板是很难修的。
就说第二台吧,是在别的维修店就过修不了的,我看了一下,他老是把思路用在了修电源芯片及其了,以为没有任何待机电流就要搞那里,也就是思路错,步步错。结果也没搞出什么名堂。因为是二修板我才收那么高的。
我想说的是,只要思路正确,一般都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基本都能解决。

还有一个就是速修,有钱赚谁不想多修几台,大概总结了一下,一个人平均一天8个小时独立完成修2台是最合适的,修多了累,且质量下降,返修率增加(主要是不什么去测试,点亮就给客户了),除非有人专门拆机,测试之类的了。
我不知道论坛有没有人,自己一个人独立一天修5台以上的。有的话请教一下了,我也想多赚点钱呀呵呵。

网友:
高人说过,万用表可以查出来的毛病都是小毛病
但是有的人能查出是一个电阻或电容的故障,有的却是一句“电压复位时钟正常,就是不跑码!”

网友:
楼主的第2台修的有点意思,无待机的换北桥好用了,不太符合常理

网友:
呵呵,我一天就5台,不过全是售后的一修机器,都是些小问题,感觉还是累得很啊

网友:
楼主的资料是女的吗。

羡慕你们会修本啊。我连主板还不会修呢。

网友:
一天全是二三修本本,头都大了,好不容易把一个搞的有待机了,又给修挂了,楼主真是好呀,全基本是一修的。。

网友:
是好就没人发维修记录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令我向往呀。楼主能教下我吗?主板我还会一些。笔记本就不行了。

网友:
965的北桥有三个是电容是短路的 都是挨着的
还有几个是低阻值  在18欧上下
独立和集显都一样
我姐也是女的 修笔记本 而且技术很好

网友:
到现在为止还真没见过女的修笔记本的呵呵

网友:
楼主爽啊 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店啊 努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