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南北桥的好坏在哪量最容易判断

楼主(2010-03-06):
急啊,请高手说说啊?

网友:
测量其供电电容可以知道是否短路烧毁,测量其信号阻抗可以知道是否脱焊损坏,测量是加电状态可知道是否性能不良,不知道这样回答楼主满意不满意啊?  问的问题太笼统,慢慢学吧!  这样的帖请不要发在资料区,我帮你转移一下吧

网友:
谁能回答楼主的问题我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