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V3000笔记本USB接口问题

楼主(2010-03-06):
接到一个笔记本,惠普V3000的,有两个USB接口,其中一个是好的,另一个插上没反应,本人查过了,通过贴片电感进南桥的,阻值都正常,5V也有,但是插上外接的设备,中间两个信号电压为3.3V。好的那个,中间两个信号电压是2.8V和0V,估计是南桥的控制部分坏了,如果这样能和外置的USB多用接口一样接到一起吗?请教高手赐教!

网友:
查下到南桥的线路有没有通

网友:
就是经过电感直接到南桥的,都测过正常的

网友:
换南桥 多收点银子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把坏的这个也连到好的那个U口上去吗?想法很好,就是行不通。呵呵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见解,不过也只能作罢了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就可以了,以前修过USB一个不能用,一个可以用,加焊显卡后OK了

网友:
不会是那两个USB口连接到主板的连接线断了吧,拆开键盘看下哦,打下阻值也可以知道

网友:
换USB接口试试啊,不行就是南桥问题了,换个南桥,之前也碰到过类试的

网友:
呵呵,把坏的接好的上用是可以用,只是两口不用同时用,有冲突。还是换个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