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DELL 1400不亮后光驱找不到了

楼主(2010-03-06):
一台DELL 1400 本子开机不亮,这问题很好解决开拆主板把显卡上BGA 下来开机就亮了,装机测试无问题拿走了。第二天又回来说光驱不好使。
拿过来一看,在开机的时候光驱的可以弹出仓过一会就不好使了 进BIOS 和进系统都看不见光驱。客户说在显卡坏之前是好用的。怎么把显卡做下BGA
光驱就不好用了。有遇到的朋友指点下了。

网友:
补充下 此机换过光驱也是不好使。

网友:
有没有知道的 都说一说, 等待问题的答案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做显卡的时候把南桥做虚焊了吧!!

网友:
最大可能就是把南桥弄虚焊了

网友:
接口你看了吗?我有一次也是修Dell的机器,修好发现光驱不能用了,就是接口虚焊了

网友:
DELL的机器就是出问题的几率大点,刚修了一个DELL1400显卡的问题,本来感觉加焊一下显卡就好了!结果加焊不启动了,重植故障依旧,顾客拿过来的时候接外接还正常,就是屏幕没有显示,重新买了个改良的631换上就能启动而且用lcd也正常了,

网友:
你那个无非就是两种可能南桥和接口,仔细测试一下看看吧。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的指点 我修好了告诉大家

网友:
可能南桥和接口

网友:
质量、信誉、售后服务是至关重要的!!,戴尔恐怕所剩无几了吧~~~

网友:
此机已拿走 过几天在来修次故障。所以问题还没解决,等待中

网友:
CD ROM接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