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启-非系统问题

楼主(2010-03-06):
电脑可以用40分钟左右就开始平凡的重启了
       不是系统、内存、硬盘的问题
    电源也没问题
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要是主板的是该从哪里下手查问题
强调下
   不是系统、内存、硬盘的问题
    电源也没问题
风扇都没问题

网友:
能用40分钟主要查散热,或某个芯片烫

网友:
检查cpu风扇 显卡风扇 主板风扇 电源风扇 !!

网友:
检查风扇,清理风扇,及时更换

网友:
重起的时摸一下CPU散热器,如果是冰冰的就重新涂一下导热硅胶,如果温度高就要换风扇了。如果还没搞定的话就换个电源。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有虚焊的地方。当温度上升时,脱开了。

如果是散热问题,不会重启的,一般死机。

网友:
检测,南,北桥是否发烫

网友:
查一下开机和复位电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