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LDR is missing Press any key to res ...
NTLDR is missing Press any key to restart

楼主(2010-03-06):
杂牌子主板(加cpu转换座,上1.7Gcpu)。初始时启动不了,时好时坏,后来变成报错:NTLDR is missing Press any key to restart不知道主板是啥问题。BIOS里就没找到硬盘,请师傅们指教。
cpu
硬盘

网友:
内存有问题,哈哈

网友:
换内存条~~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内存的问题吧,首先要排除硬盘的问题,换数据线。

网友:
NTLDR 是XP一个很重要的起动文件,装系统也许可以的。

网友:
换数据线,然后检查硬盘,进入BIOS后进入标准BIOS设置看看IDE通道是否检查到了硬盘,或者看看有没有被关闭的IDE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