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有775针CPU更换插座视频??

楼主(2010-03-06):
哪位朋友有这个视频麻烦您传一下看看,我想换个试一下。

网友:
775针CPU插座分两种一种是插针的。一种是贴片插座,插针的好换,我换过好几个发但贴片的空焊的我一般是加焊。但要换我换我不换了

网友:
这可不需要视频的啦。你有没有做BGA的设备呀。如果有的话,很简单的,1.先准备好一个CPU座加热取下坏座(我一般温度在350度左右)这是时候继续保持温度,将好的CPU座对好装上就可以。这跟原装一样。呵呵。。。

网友:
这可不需要视频的啦。你有没有做BGA的设备呀。如果有的话,很简单的,1.先准备好一个CPU座加热取下坏座(我一般温度在350度左右)这是时候继续保持温度,将好的CPU座对好装上就可以。这跟原装一样。呵呵。。。
引用 网友A:

什么设备350度?

网友:
直接加热板子底部就能取下来插座吗??

网友:
这可不需要视频的啦。你有没有做BGA的设备呀。如果有的话,很简单的,1.先准备好一个CPU座加热取下坏座(我一般温度在350度左右)这是时候继续保持温度,将好的CPU座对好装上就可以。这跟原装一样。呵呵。。。
引用 网友A:

乱说的吧,误导人,把座子拿下后不处理底盘能直接放新座子上去焊?

网友:
无铅,350能取下来吗???在 说BGA的真不好换,我换了不下10个,也就好了一个,后 来见到座子坏就不修了。要是针式的还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