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的黑胶啊!!

楼主(2010-03-06):
今天接到一IBM T60 !  花屏  准备做显卡!   看到BGA有黑胶!   风枪吹,忒难搞了。终于八周围的都清理了下!上BGA机器。红外内热265°很轻松的拿下!着黑胶可够多的咯..

重新做了上去!正准备测试下。老师看了看。显存芯片,北桥爆锡!我的天哪!整整搞了我半天时间!

希望给新手们个教训。T60这板子设计也忒狠了!!

网友:
我有同感.我那t43做了有黑胶的显卡如今还没搞好了

网友:
黑胶引起北桥,显存爆锡?

网友:
我上次有一块R61I,也很纠结,不过还好解决了

网友:
做显卡时先用锡纸把北桥和显存贴起来就不会爆锡了,多贴几层也行

网友:
我老师特意提醒了   我都贴3层了   还是爆锡!     没办法   这T60设计的  三桥都靠的很近很近....

网友:
这种本根本就不能用BGA机焊,加热面积不能大,预热台加风枪就可以了,加热温度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锡纸一定要贴紧,有条件的最好贴一层茶色高温胶带.

网友:
爆锡是什么样?能来个图看一下吗?

网友:
经验来自多做,嘿嘿   遇得多了也就简单了

网友:
这款机器我现在还在修 北桥问器 吹北桥3个桥全暴了  还好修好了

网友:
红外不能做这种板。
一定要用热风才行

网友:
红外不能做这种板。
一定要用热风才行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前辈
同江390可以做吗?
是不是下加热的也要是热风的才行啊?

网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来做灌胶的桥

网友:
我用的红外的,都修好几个了

网友:
打黑胶的就是不好做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缠啊没办法只能吹坏了

网友:
还没有遇见过这样的

网友:
一不小心,可能要做好几个,嘿嘿这个问题都有

网友:
红外不能做这种板。
一定要用热风才行

引用 网友A:

真有这回事?    我没用过热风的!

网友:
黑胶不好搞呀,加热很容易爆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