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谁也想不到的问题,估计有人遇到过

楼主(2010-03-06):
今天修一个华硕笔记本,也就是通病,显卡脱焊,一看,大喜,送钱的,呵呵,直接拆掉,上焊台,从拆到修好也就是半小时,搞定,装机,谁知道怪事发生了,因为上焊台怕电池爆,所以把电池去掉了,这时提示日期错误,让进CMOS,谁知道CMOS有密码了,焊之前我可是进过CMOS的,并没有密码啊。难道加焊个显卡能添上个密码,你说怪不怪。。。谁遇到过,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
早先几天有人遇见过,要解密的唉!楼主解密吧

网友:
看来主板上的电池不要随便拆。不过你这前是试过不要密码?听说过IBM如果设密码的话,更换硬件也要输。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本本?
看内存槽或是主板是有RTC_CLR的短路点没有?
短路这两个点一会儿,开机试试。

网友:
已经搞定,交还给客户了。

网友:
放电不好使的话,刷一下BIOS就OK了。

网友:
估计是BIOS放电搞定的

网友:
就一句已搞定,汗。有事的时候知道发贴,有经验的时候就不知道分享

网友:
怎么搞定的,有问题就问,搞定了也不说清楚,哎,大家就这么白帮你出主意了

网友:
楼主不厚道哦,搞定了就说一声,也不说说怎么稿顶的,好让我们新手也多学学啊

网友:
刷boos能把cmos密码刷吗?我估计是把码片刷了下吧。

网友:
呵呵,可能只顾了高兴,忘记了。

网友:
楼主不厚道哦。这样也不分享一下。

网友:
LZ 不厚道啊,这么多人帮你顶帖分析。搞好了也不分享下,

网友:
楼主不厚道哦,搞定了就说一声,也不说说怎么

网友:
楼主 真不厚道  大伙帮你讨论 问题搞定了  也不公开一下

网友:
楼主这人太保守。放电好的吧。晕。。。

网友:
此人下次不要回答他的问题 呵呵 比较保守

网友:
楼主上线的时候说下是怎么搞定的

网友:
要是一句话的事就分享一下么!!

网友:
这样的人下次有问题也不回答他最好~

网友:
没劲,下次不看了

网友:
哎,吊人胃口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回复出场密码了,或者是吧存密码的片子换了?

网友:
应该是上了COMS电池好的吧。

网友:
楼主太自私,搞不定的时候发帖问大家,搞定的时候又不说明怎么搞定的

网友:
就是能进系统..不进BIOS..不管了...

网友:
希望LZ下次记得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谁说不厚道了,现在告诉大家,华硕主板有密码,直接刷BIOS就OK,放电时不行的。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本本啊。。。好让大家修这台本的时候注意一下啊!!!

网友:
有些机子刷BIOS是可以去掉的。楼主不厚道

网友:
楼主已经公布结果了,后面的回贴注意一下,不要再说什么不厚道了。

网友:
刷BIOS吧?或者进系统后再改时间

网友:
说楼主不厚道的请看34楼,因为那几天网线问题,编辑不了了,先给大家说声抱歉了。

网友:
我碰到一个更怪的,也是华硕的,客户的本本来时不开机,我看了一下电流,貌似内存不过,我拔下重插了一下,再开能亮机了,但是提示输入开机密码(不是系统密码).而客户肯定之前是没有密码的.后来刷的码片才搞定,我想不通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不厚道,楼主木有小鸡鸡

网友:
哎,华硕解密到目前没有COMS放电解过的,都刷BIOS才行.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一个情况,解释不通,IBM T43机器,换了南桥后,主板密码竟然没了。

网友:
楼主在一片声讨声中说了,是刷BIOS好的,34楼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  刷BIOS  就好 那是因为你拆机了 电池放电了   BIOS 里面时序发生了改变

网友:
我碰到一次神舟的本本也是,没设密码提示要输入,后来莫名其妙好了

网友:
国产品牌(包括台湾)产的机子一般放电和刷BIOS能解决

网友:
上面的几个··
老总在34楼就说了刷了BIOS搞定的·
不要跟人起哄·
  真的是·
·前面的就不看·看到屁股后面的人说撒就说撒··
像哥一样·一般是从头看下来的·这样看的实际·也不说不厚道滴话·

网友:
估计是放电放好了,,华硕的不触发放电都能放好,,,何况是密码?

网友:
真是有点不厚道啊

网友:
呵呵
楼主给大家迫著说出来了

网友:
看帖要看完 没有看完就起哄

网友(2010-04-07):
我碰到一个更怪的,也是华硕的,客户的本本来时不开机,我看了一下电流,貌似内存不过,我拔下重插了一下,再开能亮机了,但是提示输入开机密码(不是系统密码).而客户肯定之前是没有密码的.后来刷的码片才搞定,我想不通是怎 ...
引用 网友A:
你的和我的一样,开始我还能进CMOS设置,后来好了反而有密码了

网友:
开始我还能进CMOS设置,后来好了反而有密码了------为什么呢?焊接一定要去电池的呀!

网友:
怎么就不说是怎么搞定的?这么保守啊!

网友:
看帖不看完的拖出去打50大板,答案在34楼!

网友:
呵呵,现在什么样的人都有啊

网友:
稳定是放电好的,

网友:
俺来凑热闹。。。。看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