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数据恢复问题

楼主(2010-03-06):
dell mini 9的电脑用的是ssd硬盘现在的问题是在winxp不能启动提示文件丢失连接u盘启动到pe 用了好多软件都找不到硬盘,在dos下用diskgen可以看到分区不知道diskgend  软件里可不可以恢复里面的数据。现在在dos的ghost下可以找到硬盘恢复了12个小时了还有80多小时不知道里面的数据可不可以拿出来。。。。。。。。才16g的东西好慢啊。。。。。。

这是恢复出来的数据 就是这样的硬盘普通的电脑还没有办法连接

网友:
沙发!还没见过固态硬盘,无法回答楼主的问题。

网友:
固态硬盘真是还没有见过呢

网友:
地板,固态硬盘如果用现有的软件做CP好像都会出现这种很慢的问题,除非用WINDOWS自带的复制,速度才是正常的。估计可能跟硬件的工作原理有关系。

网友:
固态硬盘比普通硬盘质量差多了,不注意控制,势必失败的一个产物.U盘就是先例.

网友:
不会吧,原先的是这样,现在听说改进了,速度也快,不然也不会卖得贵

网友:
里面的数据朋友一定要现在只有用这个方法看看好好好恢复点东西大概要要3天时间才有结果~~~~~~~~

网友:
从思想上老不信任这种,固态硬盘,固态硬盘存储芯片存储数据,那么又会出现像内存,显卡等存储芯片出现的问题。

网友:
没做过固态硬盘的数据恢复 不知道 为什么固态硬盘售价这么高啊?

网友:
是啊   听说还会出更大的盘啊
里面的原理结构能知道就好啊

网友:
摆明不支持啦,这么慢,有可能吗?

网友:
花了60个小时恢复出来的数据大部分正常ghost的功能不错

网友:
看硬盘接口应该是sata,楼主的 PE 是不是没sata驱动支持,所以找不到硬盘,换作 vista 以上的大概不会有这个问题。
如果没sata驱动,bios 里可以将 sata ahci 换成 ide mode,应该也成。
16G 用 60个小时来恢复...

网友:
dell的mini小本不是sata的所以不好在自己的电脑上恢复

网友:
固态硬盘买一个多少钱

网友:
SSD硬盘尚未接触过 有机会好好琢磨琢磨

网友:
用了好多的办法只有的dos下的ghost下才可以发现有硬盘pe里看不到,只有在ghost下做镜像了,镜像好了就拿sata的硬盘做恢复

网友:
恢复原理也是和一起那种磁碟硬盘一样的方法吗

网友:
倒萨健康很大空间很多空间啥打击克萨哈的

网友:
楼主问个低级的问题~~用GHOST恢复数据~~具体怎么操作的

网友:
~~~  应该要改哈BIOS 里面的端口参数吧~~

网友:
我是镜像硬盘在到好的硬盘里恢复的

网友:
没有亲自弄过。。。。。。。。。。。

网友:
去找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时间也是钱啊  SSD接口 也可买到的 直接挂设备上拷贝

网友:
原本我也想买个8G的来做数据盘的,看来可以省下了。

网友:
你在PE 里面做的话应该速度快吧,因为我试过U盘里的文件在恢复时,DOS中和PE中完全是两个差别非常大地。

网友:
在pe里找不到硬盘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