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片,联想L-I915E(915P-B) CPU电压慢慢升高的问题

楼主(2010-03-06):
联想L-I915E(915P-B) 主板VTT 1.2V,DDR2内存供电1.9V 芯片组供电1.6V
上775假负载,测核心供电,0.1-0.2-0.3-0.4-0.5-0.6-0.7-0.8V,慢慢升高,现在升到0.8V就不升了,
四相供电的,上管的G脚电压值一样,都只有0.8V
CPU附近的,四个6.3V 1000UF,看上去有一点点点儿鼓包,四个都换了,还是慢慢升高VCORE,要全换CPU附近的电容吗?
现在上真U,VCORE电压都起不来,
电源芯片是一个:ISL6561。二个:6614ACBZ 组成的,
上假负载测量时,有一次,正常的测出VCORE,1.3V左右,之后就没正常过了,
VCORE慢慢升高的,问题怎么搞?SOS

网友:
这个是电压反馈电路有问题吧。不断修正电压植。你检查了下反馈电阻。

网友:
MOS管换下,电压IC啦

网友:
顶一下
等结果

网友:
MOS管共四组,
二组,二组的,拆了,试了,结果一样,无电源IC试,头大
电压反馈电路,不知道在哪。。。。。。
传说这个板子,U座会虚。。。。
搞不定了

网友:
电容要换就全部换掉!

网友:
换电感看看 因为CPU供电 就是通过 电感储能 这一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