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关闭系统风扇检测?

楼主(2010-03-06):
一块华硕给hp代工的的主板P4G533-LA,不插“chas fan”风扇 ,检测完硬件后重启,插上风扇,一切正常。在BIOS设置里没能找到禁止选项,求助……
从网上找到bios文件刷后,问题解决!
华硕

网友:
系统风扇的检测脚不接上风扇时,5v,接上风扇后,好像是1.5v左右。楼上朋友请举例说明如何实现改压。难道是加电阻分压?

网友:
我曾试过把检测脚直接接地,还是和原来一样,5秒后重启。

网友:
在bios主界面中按一下ctrl+f1看看,我也是化州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