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在一台机上可以上网,另拉一条网线接一台电脑就连接不到网络,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3-07):
同一个路由器,在一台机上什么事没有,可以上网,另接一条网线到另一台机上,本地连接到,可宽带连接不到,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1,路由器的 DHCP打开了么
2,不能上网的那一台电脑的IP,网关,DNS设置正确了吗
3,把路由器的 DHCP打开,把不能上网的电脑改为自动获取IP地址!
4,电信封路由

网友:
俺们这里网通封。其他几家还没有。如果一接另一台机器,两台都不上了,应该是被封了。如果原来的能上,新接的不能,配置问题。

网友:
NAT 未开启,MAC 封锁,网关和dns设置不对?

网友:
本地能连接,说明连接上了,,有的时候网线如果有问题的话,也不能上网

主要看一下,网关和DNS设置是否正确, 网关一般是你的路由地址192.168.1.1
                                                       主DNS一般也可以是路由地址 192.168.1.1

网友(2010-04-13):
都不明白你说什么,都用路由器了,还宽带连接???要宽带连接干什么用?????

能不能表达清楚点,

网友:
用了路由器,不需要拨号,
改为自动设ip

网友:
你在那里呀,深圳这边2M的宽带电信只让一台电脑上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改为自动获取吧

网友:
没说清楚!另接一条后:是两台都上不了还是另接的那一台上不了?还有你原来接入路由器的那条线是否是从别的路由器出来的?如果是建议你用交换机或是把原来的网线接到非WLAN接口!

网友:
你已经用路由了,如果路由配置好了,就不用再宽带连接就能上网了啊!你现在的问题是这边电脑已经连着并且用宽带连接上网了,第二台电脑用宽带连接肯定连不上啊!你现在的路由只是充当了一集线器使!还是先配置好路由再说吧!!

网友:
网关,DNS没设好吧

网友:
除了上面所说,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你的网线拉到另一台机从路由算出来有多长?

网友:
是你路由器  的宽带连接  没有连接

网友:
启动连接了没有啊

网友:
网线有没有问题呢 或者路由器呢 ??很多原因的 找专业的把...

网友(2010-05-13):
还不如双网卡共享上网呢

网友:
楼主,你都用上路由器PPPOE上网了。第二台怎么可能可拔号上网?

网友:
原来连接一台的时候需要宽带连接么?
如果需要的话 就是你的路由设置的问题
如果不需要 就是你的网线 或电脑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