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页
诊断卡引发的噩梦。。。。。。

楼主(2010-03-07):
中午11点左右,一客户拿了台主机来修,说声卡有一边没声音,偶尔会有电流声,我进系统检查了下,的确是这样,拆开看了下声卡芯片,ALC888的,技嘉AM2的板子,不记得型号了,蛮新的,这个声卡芯片手中的料板上比较少,叫他加快8738的,二手的,卖他30块,他说怕音质不好不要,死活叫我换芯片,我跟他说最少要50,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心理突然冒出个念头,“噩梦才刚开始!”有点奇怪,怎么突然浮出来这样的想法。。。。。。翻了料板,终于找到了1块,换上2分钟搞定了,装上机箱,上点测试,卡内存了,上了测试卡,擦了下内存,开机亮拉,奇怪的是检测不到硬盘。。。。。。不是把板子搞掉有什么东西了吧,心理正郁闷着呢。。。。。因为是串口的,换了新的数据线和电源转接头,还是不行,怀疑是BIOS设置有问题,进去看了很久,发现都是默认就打开了的,不可能啊,清了下BIOS,还是一样,完了。。。。。。噩梦开始了。。。。。
,不会坏了快声卡把别人的扳子搞坏了吧。。。。。先把我机子的硬盘拆了下来到他机子试看再说,拆出来了一不小心,我的硬盘啪地一声摔到了地上。。。。不是吧,天啊。。。。以为完蛋了,,上了下他的机子,也是一样,检测不出来,心凉完了。。。马上回到自己机子试看,好的。。。。。感谢啊
。。。。。。用他的硬盘接上,也是好的,奇怪拉,板子真搞坏拉。。。。。把板子拆了下来,仔细看了下,没什么问题啊,正郁闷着,声卡也焊的很好,开机启动都检测到拉,不会是不合适吧,把声卡又拆了下来,开机,还是检测不到硬盘,奇怪拉,突然想到,跟难侨有关的,不会是有什么冲突吧,比较了下之前是可以进系统的,说明没问题,就比之前装多了快测试卡在PCI槽上,不会是他吧,越想越肯定。。。。。拔掉开机测试,,,好拉。。。。。
再装上,又没拉,天啊,就是他惹的祸
,问题找到,立马装好声卡上机箱,让他快点走人。。。。。噩梦到此OVER!!!
弄完看了下时间,已经2点多了,中午都没得吃。。。。。
这样的问题太少见了,好久以前隐约记得好象也碰到过,太久了,都忘记了。。。。这就是本人的噩梦,在此分享给大家,以后可以尽量少避免这样的问题。。。。
芯片

网友:
楼主··是你的诊断卡的问题???

网友:
长见识啦,诊断卡会引起不兼容的问题,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插上诊断卡主板不跑码不亮机的,很久以前的事了,当初也走了弯路。

网友:
诊断卡我经常换的
不要一味着就依赖诊断卡的

网友:
唉,俺的诊断卡又不见了。不过诊断卡不应该挡硬盘呀!

网友:
LZ,你的诊断卡在别的机器上正常吗?

网友:
我觉得如果能点亮机器就不用诊断卡,点不亮的时候再用诊断卡,维修经验,与诊断卡相结合比较好吧

网友:
维修有时候真让人心酸呀

网友:
遇到过,他不是诊断卡的事,是主板误将诊断卡当一硬件,认不到。

网友:
有时候机子点不亮的时候 ,一插上诊断卡就亮了 怪 !

网友:
楼主辛苦啊,最终修好了,恭喜
学习经验了

网友:
象换声卡此类的配件后,因为能亮机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上测试卡,LZ是自己害了自己一次,不过长了一次经验也不错的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支持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没碰到过,只知道不支持。

网友:
昨天我诊断卡只跑一位代码 取下焊后面的电阻好了

网友:
数码卡不一定是好的啊

网友:
这引起这个问题啊,是坏了吗??????????/

网友:
我的诊断卡是好的,4位的,修一个客户的机子里发现的,不是我的,还是留下来用了
。。。。。当时上机箱的时候卡内存了,顺手上了诊断卡,跑马都是正常的,就是检测不到硬盘,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遇到过几次,有的板子插诊断卡会点不亮的,
所以我旁边就常备着一个喇叭,插上内存报警的话,那就好办了。

网友:
我有一块V星915的主板插上诊断卡(pci 2)主板不工作。PCI 1 就没问题。

网友:
这主板诊断卡问题也烦!
这应了那句话,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换别的槽试试,也许会变好

网友:
诊断卡也经常会跑一些奇怪的数字,所以大家不要太依赖了

网友:
长见识啦,诊断卡会引起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好几次,太怪了,但是插上诊断卡影响启动的我还没有碰到过。难道诊断卡还有未知的秘密。

网友:
诊断卡有时就是有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能开机的情况

网友: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加个声卡还要上诊断卡?我几乎不用这玩意..........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块精英给联想代工的板,检测卡必须插在第2个PCI槽才可以跑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换完了声卡芯片后上机箱不过内存,把内存取下擦了下顺手装上的诊断卡,习惯性了,可能是种依赖。。。。。

网友:
一般能亮机的情况下,我都把诊断卡拔下来,也用不到了,插着它有可能就会引起问题哎!~

网友:
我经常见主板把测试卡当显卡检测··

网友:
学到了 还有这事呢

网友:
有时候机子点不亮的时候 ,一插上诊断卡就亮了 怪  !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6127-1-1.html
----------------------------------------------------------------------------------------------
我也遇到过,我当时还想这30元钱来得轻松,客户后来也没找来,说明就那样就好了。

网友:
呵呵 还不错 怎么说 都帮你省了 一顿 中午饭

网友:
辛苦了,虽然还没碰到过类似的事情,经验吸取了哈

网友:
你的诊断卡坏没啊。看来这个诊断卡卡以后还得注意啦。

网友:
电脑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事太多太,这不足为奇

网友:
手顺了 怎么干怎么好 到不顺的时候,真是烦得慌,维修这行当一定要静下心来

网友:
我的有一块插上还不断复位不断重启呢

网友:
正常的很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插第一个槽是不跑码  第二个是灯不亮我也以为完了
但是我把诊断卡拔下来把内存擦了一下就又好了

网友:
好经验,谢谢,楼主。   点亮的板子,我也不用 测试卡。

网友:
呵呵。一块精英945的好板,插两位 金叶王诊断卡跑d3就不动。

网友:
我也碰见过插诊断卡跑到C1然后一直过不了的,拔出来插到其他PCI口好了。

网友:
有的时候插诊断卡不跑数,可以插上喇叭 听听报警不

网友:
维修这行当真不容易啊!
有谁怜?

网友:
刚刚开始学,还不知道诊断卡上显示的是啥意思呢。。LZ教了俺一招

网友:
这个没什么奇怪,见过插上诊断卡不跑码的呢,呵呵,拔掉主板才正常

网友:
芯片组更换我感觉水平都不一般,我是做不到。

网友:
PCI总线有问题。他南桥肯定不咋的正常。。。

网友:
我的诊断卡换了N块了。莫名其妙的坏

网友:
长了一会见识 诊断卡也会导致这种问题啊

网友:
诊断卡被BIOS自检到当做一不兼容硬件造成的。

网友:
我们搞维修的没有几个能按时按点吃上饭的,胃都不好哟

网友:
楼主2点吃中饭还算早了 我大部分的日子是3点以后吃的

网友:
恐怕pci槽插别的卡也不会开机吧,遇到过一次,是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