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HP DV6000AMD 外显,内暗屏

楼主(2010-03-07):
求解决HP DV6000AMD 接外显正常,内显暗屏,
LCD绝对没有问题,屏供电也正常16V左右!此机独显!以前有几块我加焊也一下北桥没事了!
暗屏

网友:
看开户信号有没有

网友:
同意喽上的意见 北桥引起暗屏的少 先插信号在搞桥

网友:
谢谢,记性越来越差了,没注意信号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
楼主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请有时间说明,谢谢

网友:
查高压板和屏线的信号啊 看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暗屏高压板和灯光都是好的吗看看这两样

网友:
是不是显卡冷焊了呀

网友:
改个高压算了

网友:
看开关信号有没有 还有就是接地的线段了没有 如果都正常 这机器绝对不会屏暗 再暗就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我网络有点慢哈 不好意思 莫扣我分哈 谢谢 原谅一次

网友:
应该查一下,屏线到板的阻止

网友:
查一下高压条的boot引脚有无电压

网友:
此机的高压板供电有,没有注意去查控制了,后来换了个IO就好了
因为帮别人修的是捅货,不能飞线就换了个IO 如果修机大家接个屏供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