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半边花的,请高手进来一下

楼主(2010-03-07):
一块19的屏,故障如图,各高手知道是什么问题吗?小弟有礼请教了

网友:
按出菜单图像看看花不

网友:
两个原因,一是固件错误,或者说已损坏;二是屏线问题,第一种情况占80%

网友:
也有要可能是屏本身坏了..  可能 是没得修了.

网友:
平的问题我遇见过

网友:
我遇见过全花的。。是固件坏了~!!

网友:
我有一块屏和你现象差不多,把刷新率调低一点就不花了,怪不。

网友:
重刷下程序看看,估计是屏的问题

网友:
用通用版点下看看 还是不行的话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最大。。。

网友:
建议你把屏的电路上的主芯片加焊试一试,这要看你的焊接基本功,搞不好屏就废了

网友:
屏幕坏了!!

网友:
基本屏幕坏的可能性很大,这种情况我遇到一些,个别换驱动板能勉强用,其他的换不换驱动板几乎没差别。

网友:
刚才修复一台联想17寸,故障跟LZ基本一样!是屏问题!发过来我帮你修!100元修好!呵呵......

网友:
LS你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广东四会市......

网友:
那个验屏的通用板不就知道了吗    看这现象十九八九是屏坏了 遇到过很多

网友:
屏坏了   可以用通驱动试一下啊

网友:
估计刷一下就会好的!

网友:
用别的配件测一下屏试试   是否还会出现花

网友:
LZ 可以和我联系 我可以修理这个屏 QQ 914336923

网友:
屏幕坏了。

网友(2010-04-09):
换通用的驱动板看一下,我修过一天和你的那个差不多,我修的那个是左边花,后来加焊屏主显芯片,故障解决。

网友:
屏上的固件在那 怎么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