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MCP61SM-AM 主板

楼主(2010-03-07):
ACER MCP61SM-AM 主板
开机显示ACER LOGO,停住不动了
請問各位先進要如何處理~~~~謝謝
主板
ACER

网友:
用主板诊断卡测一下。

网友:
先刷下BIOS

网友:
挡logo画面,首先把其它硬件排除掉,之后要查供电。

网友:
一般为BIOS问题,或是BIOS虚焊。也可能是CPU缓存有问题了,在BIOS中屏蔽一下试试。

网友:
百分百 BIOS的问题 但是不好找 可以用其它厂的代 只是1394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