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灯管高压板如何改成两灯管呢

楼主(2010-03-07):
两块四灯管电源高压一体板,其中一块想改成两灯管的,为什么直接插上两灯的就变成一闪即灭的情况,而接四灯的就没有问题。这个如何才能改,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可以到淘宝上面购买口转两小口的转接线,要么把两组自己接线接成一组,注意正负极.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换2灯

网友:
还有其它办法嘛,本身板子不是坏的

网友:
不用的两个连接不就短路了吗,这样行吗?

网友:
有小车为什么要改为牛车呢 , 换个2灯的不是更好 。。

网友:
其中当然是有原因的啦,不过,这个跟我问的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如果高手们知道是为啥,请回复小弟一下

网友:
有高手知道怎么解决的吗,我也很想知道 9# AA98110AA

网友:
不连就灭那是空载保护了。

网友:
是不平衡保护了,如果改两灯就要把不用的两个口的反馈端跟用那两根连起来,让主控IC检测到平衡不进入保护。我一般都是这样子

网友:
高手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
你把不用的两个口加个负载   用色环电阻应该是可以的         你可以试试

网友:
直接用线分别把不用的两个接口短接即可

网友:
短接SCP脚。

网友:
空载引起保护。把不用的两个接假负载用大点瓦数的电阻但阻值不用太大几欧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似乎明白了你的意思(空载保护),不过我还是想问一句是不是就把反馈端脚与另外用的两个反馈端脚相连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注:我看厂家给我发来的板子是把不用的一面元件全给拆掉了。这样是不是也同样的道理

网友:
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把不接灯管线的地方,用一个无极性电容,2-3KV接上就行了。

网友:
这个最简单的就是,把不接灯管的地方,用无极性电容,2KV,或者3KV,接上就行。

网友:
加一块两灯管的高压板

网友:
把不用的两个口的反馈端跟用那两根的反馈端连起来,注意连接线的质量

网友:
我见过把不接灯管的接口直接焊接起来,对你这台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见过杂牌的两口高压版就是一口是短接的,止呕一根灯管,道理我也没弄明白。。

网友:
直接短接恐怕不行,接个电容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