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L1710液晶显示器,开机几分钟后白屏

楼主(2010-03-07):
今天接到一台HP L1710液晶显示器,开机几分钟后白屏,各电压正常。不知道怎么修,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急!急!急!

网友:
是接信号白屏还是没接信号白屏啊~???

网友:
接信号线,没接也是几分钟后也白屏

网友:
已排除驱动板问题,电源板的问题,因为我已经换通能板试过。应该是屏电路板有问题,请高手们提供资料。

网友:
看来是软故障啊,用感温法,看看哪个件热。热稳定性不良啊

网友:
屏后面不是有一个可调的电位器吗,你看一下那个电位器有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