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外接显示器不能显示

楼主(2010-03-07):
我这有台HP笔记本,外接显示器不能显示,请给点思路,谢谢 ,我新手!键盘切换肯定是试过的。。。。

网友:
有些机器外显不行的要用键盘转换

网友:
你先看一下设置 有些笔记本外接显示器需要键盘的切换键的 再有就是VGA接口是否有问题  内屏正常 外接不亮一般是由显卡或者北桥芯片与图象处理相关的数据时钟信号丢失引起的 检查显卡或北桥外的电容是否漏电 电感是否有开路现象 最后再看桥吧

网友:
切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HP的我碰到过的键盘不能换的,要点显卡自带和程序里有一个可以选择的,型号忘记了,反正这台机以前是VISTA,改xp就这样了

网友:
你把,内屏的线拔掉,接外显试试

网友:
有一些机器新的都不能用外接

网友(2010-04-07):
如果显卡坏,外接有时也不显

网友:
外屏不显,内屏有没有显啊?问题说清楚一点别人才好帮你。

网友:
集成显卡的就不能外接

网友:
拆主板测测吧,这样也不好回答啊?

网友:
量一下VGA接口的组值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