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机

楼主(2010-03-07):
有一七喜台机,装第一次认光驱,没装成功后再也找不到光驱,光驱又是好的,为什么呢。请大家给个指导

网友:
看看数据线怎么样啊
好的坏的啊
要仔细看清楚

网友:
CPU座是针式的还是锡珠的,如果是锡珠的有可能是CPU座空焊哦,压CPU座看会跑马不

网友:
硬盘,光驱主从设置,数据线,IDE脚虚焊都有可能。

网友:
3 楼  的    不认光驱 跟 CPU  有关系吗!

你可以先把 系统装好! 在 搞那光驱 ! 你拿到别的机器上 试一试!看看认不认

网友:
清一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