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主板故障

楼主(2010-03-07):
新买一块M4A78华硕主板,在使用过程中,有时开机出现4短报警声,机器无启动,显示器无显示,请问哪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线急求解决方案。

网友:
换内存  上诊断卡 测电压

网友:
内存卡换过一样,诊断卡显示到3A44时报警照常不启动,测试电压完全正常。
这种不启动现象不是每次都出现,只是偶尔出现,出现后多按几次重启健就正常了

网友:
上诊断卡看跑什么代码,有可能是COU不过,

网友:
都说了显示到3A44时报警呀

网友:
IO或南桥不太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