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F4S主板

楼主(2010-03-07):
今天接了一个主板,出发后,检测卡显示FF。换了CPU还是FF。CPU,内存,南北桥电压正常。清了COMS。刷了BOIS。还是FF。。。。
2桥合一的桥。。。按着桥还是FF。。应该不是桥空焊?

网友:
你就 只量了一下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查查!
还有是bios 那个 电压 有没用查啊!  什么 CE  OE 的  多查查   片选信号

网友:
昂达主板,CPU如是针脚的,脚虚焊较多,板子也易变形。

网友:
NF4的板子只要桥的供电正常90%以上都是桥虚焊了,压不一定能过的

网友:
RT9020 容易坏
你看桥供电MOS管G脚电压时多少 正常时1.5

网友:
桥虚焊的可能性最大,昂达也是虚焊专家~~

网友:
看供电 时钟  复位都没测量,也可以通过打对地阻值判断桥的好坏

网友:
看桥的供电
在量PCI E 旁边的电容的阻质

网友:
应该是桥虚焊,做BGA的时间要注意温度,我挂了3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