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楼主(2010-03-07):
手头有一个IBM R50E没有触摸板,但是主板上也没有触摸板的插槽,有焊点,问一下可不可以焊个插槽上去价格触摸板上去!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可以的啊,不过你要把触摸板信号电路有关的IC和电阻电容要补上去才能用

网友:
原主板没有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