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问题

楼主(2010-03-07):
一块精英主板SF2\648FX主板,开始没有复位,把复位电路修完了以后,用测试卡测试正常跑码,可是装到机箱里以后显示器点不亮,用测试卡测试复位和各项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码,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BIOS的事,请问怎样检测BIOS的好坏。

网友:
那未装进机箱里是否正常能显示呢?如能就是机箱问题了

网友:
未装箱现在也不能显示

网友:
量到显卡的AD线,是独立的话洗一下槽或擦金手指

网友:
未装箱现在也不能显示,既然不能显示,那你装进机箱做啥子呢???
不能显示说明没有修好晒。你可以换个显卡试一试呢??

网友:
我是个菜鸟。不过像你的问题,几乎可以说是个接触不好,不排除是BGA或CPU座子。遇到很多,板子变形、我现在也还没办法。没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