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笔记本开机花屏,外接显示器不花,主板上被前任维修员一飞线27脚接到某脚!

楼主(2010-03-07):
(无正文)

网友:
显卡问题,做下BGA

网友:
估计是屏幕少组供电 飞的线路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BGA吧,T42也就那样

网友:
网卡都被去掉了 呵呵

网友:
楼主不是说了“外接显示器不花”,显卡还要做BGA吗?

网友:
外接显示器很正常的,应该不是显卡BGA问题,外接显示器开机很久都很正常,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怀疑就换条试一试呀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再考虑是不是BGA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屏线,不过显卡机率大一点

网友:
外接不花,不代表显卡就没问题

网友:
同意11楼观点,这个小黑如此的现象遇到很多了,如果你排除了屏问题,又测量了屏线,显卡的可能性非常大,比如外接屏正常,而本机屏幕花屏。一般做显卡BGA都会好,而且不用重植,返修率也不高,这个问题我也总结了一些个人观点:1,这个问题多发生在南方,那边的用户多会遇到这个问题(具体原因不明,只是根据顾客反馈推断),2,笔记本的故障和地理气候有很大关系

网友:
外接不花,不代表显卡就没问题同意这个观点,左耳能听到声音,不代表右耳也好使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多,还是重做吧,

网友:
重做显卡,不过楼主要小心点,那显卡有很多黑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