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背不能怨社会,连烧两个CPU,菜鸟乱搞经历

楼主(2010-03-07):
10年3月6日,收了套破机器,生意不好,只有胡搞瞎搞,什么感觉能赚个10块8块的就搞,CPU是速龙2000+ 40G硬盘 64M显卡 462主板 显示器,人家卖套,要不然买个主机算了,拉回家换电源风扇,加显卡风扇,粘机箱,找个DVD盖把机箱前面板堵上,恩,看起来还蛮新的,开机.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临了,不跑码,无复位,天那,昨天在卖家里试过,今天没试,今天我就拿下CPU看了下,幸亏我462CPU多,换个CPU试下,跑码了,换上原来的CPU,不跑码,换上我的CPU,也不跑码了(后来知道,两个CPU已经烧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师傅所说过的462CPU必须上风扇才能开机,否则过热,卖家里CPU根本没上过风扇)
  测量CPU供电上管没有控制电压,控制电压应该是5V(不要拍砖,好像哦),换上我第3个CPU(最后一个,后来想想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再烧CPU,可能短路的芯片被击穿了)跑码了,开机,无声音,声卡驱动正常,声卡芯片检测不到,测量芯片烧毁了,给卖家打电话,卖家也是大呼冤枉,7日上午起床,看表8点15,好久没起过这么早了,到工作室,拆下声卡芯片,ALC655,破板子上找芯片,找到一个ALC101,再找,找到一个ALC632,恩,就换这个,开工,10分钟后搞定,开机。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临了,桌面显示找到新硬件,HOHO,莫名的兴奋,装驱动,装不上,NND,烂软件,换个,继续装,提示重新启动,开机,熟悉的右下角黑喇叭出现,进控制面板,声音选项,HOHO,黑色可调。插上耳机,打开一个硬盘里原有的高清皇家赌场1.5G的,戴上耳机,片头狮子甩头大吼一声,让我莫名的兴奋,HOHO
  菜鸟经验:放时间比较长的机器,不要盲目动里面的硬件,最好能运行一段时间,再拾掇不迟。

网友:
无语,你测试CPU 居然不用散热器、?还有看不出你在说什么,思路比较乱。

网友:
就是换了个声卡芯片,因为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恭喜楼主了,支持一下

网友:
哈哈 我都是修板子的时候不加散热器的 一只手摸着cpu热了 就关了《只是简单的试试..》370的462的我都加的 哈哈

网友:
不加散热片还了得,370和462都是晶体最容易烧了。

网友:
472的cpu最容易烧了不上风扇开机3秒就烧,还有最好是专用的风扇,如果用p3的小风扇也不行。

网友:
没风扇 有多少少多少·!

网友:
amd的cpu容易烧,试机时必须加上风扇

网友:
我想起了“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

网友:
CPU要加风扇你都不知道,你还修啥机器,特别像370 462这些CPU,不加风扇,烧得可快了……还有不知道你中间加上那段什么上管G极的更没看懂,为了凑字数的吗?

网友:
这么老的CPU~ 我这里一个都没有
上次碰到462的板,一看老到掉渣,简单的测测量量,就叫客户换板换U~

网友:
CPU我一般都加的散热的,安全第一嘛。

网友:
什么东西都不是天生就会的,这次烧俩U下次就可以不烧啦.

网友:
学习了 我现在遇到这机器都直接扔垃圾堆里

网友:
462 CPU应该是发热量最高的,有时候风扇上不好都会烧

网友:
相当年,一个客户拿着他新买的462风扇连续压坏两个速龙1.8,俺那个晕啊。大哥,你竟然不上风扇都敢开机,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网友:
因为我很菜呗,吃一堑长一智,幸亏这种U价位不高,10元一个

网友:
462是烧的快,370不太爱烧吧。
我曾经有一块cy3 1.0,试主板,裸u加电以后来了新客户给忘记了,就这么烧了一个多小时,有味道出来才发现了,就这样都没烧

网友:
一失手千古恨 说明在维修中一定要仔细 不要存在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