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板更换高压板后,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呀,

楼主(2010-03-07):
液晶更换高压板后,没有地方安装了,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呀,
主要是绝缘问题和安全问题,

网友:
高压板本身有绝缘,主要是找地方装.

网友:
我是用泡沫双面胶直接粘在边上的,哈哈

网友:
时间长不会掉下来呀,
我前两天换了块电源板,是从变压器直接拆的,我是在下边垫的泡沫,然后拿胶枪打上的,点了一天,倒是不怎么热,     不知道,时间长,有没有啥隐患呀,

网友:
我看别人家换板的时候,锯呀,锤子呀,各种恐怖工具都上来了,他们是只要外壳看不出来,里面乱七八糟的,

网友:
高压板就那么点点大,我都是粘在金属罩外面看那地方有空就粘在那里,有时找到粘的空地方了灯管线不够长,我就接线接长,还没出现地问题哈,那种泡沫双面胶很粘的,不会掉,有一次实在找不到地方了,把一体换上的高压原件全拆了,还是装不下去,我就用据子把一体板的高压部份给据了,唆!!!我就是你说的那种暴力维修员啦

网友:
维修就是讲的动手能力,外观看不出来里面是可以充分DIY

网友:
最好能装到其它空一点的地方,因为要考虑到高压板的散热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用胶枪粘上

网友:
大家都这么干呀,那我心里就舒服些了,我就怕客户以后上别人那修,到时说我坏话就麻烦了,

网友:
拒掉坏的高压板部分,,装上好的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