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展悍马550X 电路图或辅助电源开关管型号

楼主(2010-03-07):
求助:技展悍马550X 电路图或辅助电源开关管型号
今天修到一台技展悍马550X 电源,开关管炸飞了,完全看不到型号,特来论坛求助,请大家帮帮忙!有电路图或修过些电源的兄弟提供点信息,先多谢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用修了,技展的这种垃圾型号一烧95%的可能性是待机变压器烧短路了,你就算接好了全部电路也不会起振的。

网友:
技展迅雷350 垃圾电源我拆开修过,假被动PFC,无IMI滤波,无 过压、防浪涌保护,用料真的很垃圾,精密稳压电路部分被改去,整体看去元件极少(草矮矮),电容、电感很烂。故障起因是雷劈。辅助电源那块好些元件被烧坏。R4-10欧,R6-100欧,R7-1欧,R18-100欧;二极管D10-1N4108和场效应管2N60烧通。逐一更换完修好。我想技展低端电源垃圾是肯定的,不过像技展悍马550X标称额定功率在450W的中低端电源应该不会很垃圾。辅助变压器烧成匝间短路还是比较少的。据你说的辅助开关管炸飞,应该辅助电路还有其它元件烧了,仔细查一下辅助电路的电阻,二极管,电容情况。高压电容,分压电阻,桥堆 这块也得查一下。两推动管 也要测一下。以保证无短路。技展悍马550X的辅助开关管,我估计是场效应管,楼主你自己跑一下辅助这块的电路,对比一下其它的电源图纸就应该清楚是用场效应管还是三极管了。

网友:
我说的就是悍马550W的垃圾,真是垃圾中的战斗机啊,想当初我们接修的第一台国产电源就是这型号,烧了一大片东西,全部换完还是不行,浪费我一个小时时间,最后发现待机变压器烧短路了,找了一个同型号换上就OK了,可惜这个变压器没多的,TNND。后面遇到起码30个都是烧这变压器的。所以我们现在一遇到烧待机的马上当垃圾卖给垃圾佬。

网友:
多谢楼上两位兄弟赐教,我也怀疑此管为场效应管,检修完外围电路并更换好的配件后,我用2N60代用过此炸毁的管子,通电后无5V待机电压,但也不烧其它配件,拆下待机变压器测量过,是通路的,手上没有此变压器,无法代换,深圳电源维修兄弟,你修过不少这款电源,一定清楚这个管的型号吧!能否告知具体型号,我再确认一下,是之前我代换错误,还是确实是待机变压器烧毁了!

网友:
兄弟!别修了,拆件吧!

网友:
楼上的兄弟,我知道这样做既浪费时间,又没多大收益,但搞技术的人不能一有难题就选择放弃,技术只会在不断摸索中进步的!

网友:
就是学技术不是求利润 电源修多了  一看就知道那里问题  我的电源只要有元件 都要修好绝不放弃  放弃的都是没元件修好的

网友:
再顶顶,看有没有知道的弟兄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辅助电源开关变压器一般不好配,只能从坏的电源上拆,还要核对脚号是否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