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显卡求助

楼主(2010-03-07):
本人有台小白鼠,显卡是GO-7300-N-A3。因为好奇动手更换为G86-631-A2,PIN TO PIN。BGA是成功了,可是开机2,3秒后自动断电,估计可能是BIOS不支持,请教高手如何维修。!!!!!期待ING~~~~~~~~~~~~

网友:
晕。谁跟你说631能换7300的

网友:
请问联想旭日C460A 945PM平台+8400MGS(630或者631) 又该如何解释?请回复! 期待

网友:
630和631,621是可以互换的,但7300,7200和630等是不能互换了

网友:
不知道它们有什么不一样现在bios做过了可开机电流到0.96后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