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AOC171S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10-03-07):
17寸AOC171S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能开机,能开机的时候可以正常显示,后级电压输出正常(都有5V和12V),不能开机的时候,后级没有电压输出,开关键和其他的按键只有0.3V,电源板后级的电容全换新的,光耦也换过新的额,所有的按键也是全换新的,电源ICSG6841也换新的。还是不能次次都正常开机?这种时可以开机时不能开机是啥原因呐?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看一下高压部分有没有虚焊。

网友:
全底板已补焊一遍了

网友:
你们全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