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吧!

楼主(2010-03-07):
求助:DELL D600 不过内存

dell   d600  刚开始是不开机,用风枪把I/O   换了     能开机    正常亮   但是 就是不进BIOS
     把I/O  吹下来重新植珠  还是不能进BIOS       开机的时候有时还总报内存错      于是加焊了内存槽
结果就不过内存了,  以为是焊连了 ,   清理补焊     最后甚至换了内存槽 ,  还是不行   现在  诊断卡跑  A8A7    开机板中间灯 闪
     不知道怎么办了,请大家帮帮 看看!!

网友:
老兄,仔细看看是不是把内存周围的小电阻吹飞了。换内存槽的风险很大啊!!很容易就报废了

网友:
仔细检查了一下 ,  小电阻没吹飞,可是有个排阻之间连了      晕
      清掉锡以后能过内存了,但是按F2还是进不了bios        到底是为什么呢?

网友:
是不是键盘失效了?

网友:
做北桥,不行再干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