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巨HG2-6400P,求维修思路,谢谢!

楼主(2010-03-07):
新巨HG2-6400P,双管正激,主动PFC。
+5VSB, PS-ON 5V已搞定,跑线路后发现,待机线路的一个10V470uf挂了,换16V470UF
后输出正常了,+5VSB输出 5.02V,  ps-on 输出 4.99V,
但还是不能启动!!!郁闷啊!!
故障现象
大电容两端有290V电压,短接能启动后大电容两端会升到380V,不短接只有290V无鼓包漏液电容,主开关管,整流管已测完好,光藕完
好。求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5VSB好像不对啊,把5VSB修好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芯片有:PFC与PWM控制器复合芯片ML4824
            双电压比较器电路—LM393
           补偿运算放大电路—LM358
            电源保护IC        WT7510,
WT7510待机有3.7V供电,短接后无供电
LM358待机有11.9V供电,短接后跌到9V

这个电源太复杂,原件太拥挤,不好跑线路

网友:
正如杨工所说,5vsb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也许就是他的问题。
还有,大电容的电压如果只有290v绝对有问题,要么就是假的主动式pfc,要不就是预稳压部分有问题。这部分查死你,如果说辅助电源都太拥挤的话。

网友:
楼主的电源还很新 这个电源是功率是多少 5VSB好像不正常,把5VSB修出来 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300V  只有290不正常 应该300V以上才正常 先换2个大电解  不行就是整流二极管问题 你把300V搞正常了。5VSB就正常了 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300V  只有290不正常 应该300V以上才正常 先换2个大电解  不行就是整流二极管问题 你把300V搞正常了。5VSB就正常了 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引用 网友A:

从整流桥出来就是289V,假如整流桥有问题,那保险很可能就烧了。况且那个大电容是日立的420V270UF,这么好的电容我还没想到它会坏呢!低压电容全是红宝石和日化的,在电源用料还是很不错的。刚测了,短接能启动后大电容两端会升到380V,不短接只有290V

网友:
+5VSB, PS-ON 5V已搞定,跑线路后发现,待机线路的一个10V470uf挂了,换16V470UF
后输出正常了,+5VSB输出 5.02V,  ps-on 输出 4.99V,
但还是不能启动!!!郁闷啊!!
PG短接后不能产生高电平,输出为0V.
挂了的电容外观丝毫看不出问题

网友:
带上个破光驱试试,这种电源要带上假负载才会出PG的。
看小板上好像有个16脚的芯片,如果没猜错的话估计是ML4800,CM6800之类的PFC+PWM一体化IC

网友:
你把桥后面的电路(就是420v-270UF大电容以后的)断开,包括辅助电源电路。再通电测试桥输出电压(大电容两端)是多少v,如果达不到300v以上,就证明桥或电容不良。如果肯定电容没问题,那就是桥内部单个二极管(桥臂不平衡)内阻大输出电压达不到要求。另外你再查一下和电容并联的两个电阻是否变质,阻值应该一样大的。

网友:
把300v电压弄好了,再检查后面的电路,芯片的供电,推动电路的供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