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在设备管理器显示叹号

楼主(2010-03-07):
朋友的一块显卡,很老TRIDENT 9880,AGP的,插在主板上没反应,我在主板上又插了一块PCI的,显示器接着PCI上,进入系统后能发现AGP卡,在设备管理器显示卡里有两块显卡,但是Trident video acceletor blade 3D前面有一个叹号,驱动程序安装提示无法完成安装,请高手提示一下下步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
应该是这块显卡的硬件有问题吧(无论怎样安装驱动都不行),还有修复的可能吗

网友:
不知你找的驱动程序正确不正确?驱动没安装好也显示叹号。 2# nhy30

网友:
也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从新刷一个试试

网友:
没找到相应的BIOS ,哪位朋友给我传一个,另外论坛里有具体刷的步骤吗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事,单独安装此卡,显示器都没有点亮的声音,

网友:
老方法,检供电,检显存,确保硬件没问题吧,无法检测显卡试试补焊.顺便说句我菜鸟

网友:
把  叹号  那部分 去掉 不考虑
排除以下问题:
1.核心bga良好?
2.bios及存储器良好?
3.供电是否正常?
4.不行,核心ng了

网友:
检查供电正常,也补焊了,还是老样子,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