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18 怪病 开机灯闪一下就灭

楼主(2010-03-07):
怪怪 Q505 FDS6680A在拆开的时候是短路状态 把管子拆掉 再量的话管子也不短路 板子也不短路 换个管子也是同样的故障 拆掉就好 装上去就短路,这个管子是3.3V供电 控制这个管子的芯片是MAX8734A 更换芯片也是同样故障 ,请教高手。
芯片
三星

网友:
就是图片左下角的那个空着的Q505

网友:
有时更换个Q505 FDS6680A 量一下没问题的话 ,通电试机没有问题 当装好后通电试机就短路 拆下来再量的话就短路了 很郁闷啊

网友:
你板子还有短路哦 不然怎么会还烧东西 LZ建议继续量板子
问题解决了记得分享哈

网友:
测一下上电时序,看到哪没被触发。

网友:
如果你说拆下来就不短路。装上去就短路的话。那应该是哪个螺丝口短路的。我试过这个情况了。

网友:
估计是电流过大或者管子功率不够才会烧的。也或者是上级电路还有问题也不为过呀

网友:
c5o5对地阻值肯定不对 好好测测

网友:
我说的装上短路是装上管子短路 而不是装到D壳上 如果更换Q505的话有的时间你更换完毕测量的时候不短路 不装壳子也能点亮显示器 也能进系统 开关机几次就挂了 就成了短路状态了 很晕啊 是不是在更换管子的时候加热了板子 是不是板子夹层短路啊 很郁闷

网友:
我的QQ号413141264 请朋友联系 谢谢

网友:
应该不是夹层短路,这个管子的后及接的负载很可能性能不良,有条件换看试下。。。。

网友:
是MOS的问题

网友:
上下管都要换...